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的区别

楼主(2015-08-31):
  区别很大:
1.直流接触器的铁芯因磁通恒定,无涡流损耗,常以低炭钢或纯铁做铁芯;交流接触器则常用硅钢片叠压而成;
2.铁芯的形状和结构不相同
3.直流接触器线圈匝数多,线较细;交流则匝数少而粗
4.交流接触器中有短路环,解决电流过零点时引起的噪声
5.灭弧装置不同。直流因为没有过零点,灭弧更困难,灭弧室设计与交流不同。

网友A:
接触器前面冠以交流、直流,不是对线圈的电源说的,指的是主触头性能。交流触头的接触器,即使是直流线圈也不能叫直流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前面冠以交流、直流,不是对线圈的电源说的,指的是...

感谢老师指点

网友B:
习惯说法而已,都对,综合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