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调试助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停止

楼主(2015-08-31):
我现在想用串口调试助手通过485方式给变频器发送数据让其进行正反转和停止,可当我用USB转232串口再接一个232转485串口,485的A、B与变频器的A、B分别相连时,在串口调试助手上面发送正反转或停止的数据,但变频器没有反应怎么回事啊?我也是按照变频器的数据格式来发送的。。。变频器的品牌为sunye,型号是CM510-A3S1R5G   1.5KW的,此变频器端子接口自带485通讯接口的。哪位大神做过此变频器通讯的,求教!

网友A:
你 首先要保证通讯没有问题,1,无论是USB转232,还是232转485,总之A,B线号一致。

                           2,波特率,站号,奇偶校验,停止位等等设置一致。

                           3,变频器内部的指令寄存器地址是否正确。

   然后这些没有问题了,那还是无效,就只能给厂家打电话了。

网友B:
现在USB转232  232/485转换器厂家做的有得不一样,你最好是同一家的,我上次232转485,再485转232,两个厂家的就是通不了,用同一家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