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SMART PLC能不能通过交换机将PC机与触摸屏连接起来,怎么设置

楼主(2015-09-01):
请问西门子SMART PLC能不能通过交换机将PC机,触摸屏与PLC连接起来,怎么设置。同样的道理怎么样配置S7-1200系列的PLC可不可以呢?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的,上下载程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你设置或什么没有弄好,我原来用200 SMART和电脑和维纶屏都可以通过一个交换机连线的

网友:
可以组网使用,设备都用tcp协议,就可以实现以太网总线功能。

网友C(2017-02-27):
我也遇见了这个情况,将触摸屏与PLC还有电脑都插到交换机上,通讯不上

网友D(2017-09-03):
可以,我们厂的总线网络就是这样的。上位机和pc还有plc组成工业以太网

网友E(2018-06-05):
这个是可以弄得,就是网络设定

网友F:
注意下,三台设备的IP都应该是同一网段,都应该是192.168.2.X,PC很少用192.168.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