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RTD PT100困惑

楼主(2015-09-01):
 各位大神好,最近在做S7-2OO pid 加热器温度控制,s7-200+em231(A2*RTD),PT100,拨码盘默认。0-100℃

现按图纸接好PT100温度传感器线,AIW2返回量为397,水温大概30多度(说明书上描述为0-32000),请问此参数是否偏小?

请问这个数据是直接/10来用,还是要经过32000线性转换??

网友A:
 一般是除以10就是实际温度 不排除有偏差 在PLC程序中再次修正

网友B:
你这个是4-20mA电流信号,直接用模拟量转换的库文件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