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有几种编程方式

楼主(2015-09-01):
plc中有几种编程方式,我刚接触不久,请大家详解有哪几种编程,梯形图基本会用,还有种高级编程,怎么能学到

网友A:
符合IEC61131-3标准的厂家会有:梯形图(LD),指令表(IL),结构文本(ST),功能块(FBD)以及顺序功能(SFC)编程方式。

如果不符合IEC61131-3标准的厂家一般有梯形图,指令表以及步进梯形图的方式。

部分厂家会有其他方式,如GE以及西门子,三菱有使用C语言的机型,AB有使用Basic的机型以及SoftPLC有使用Java编程的方式。

有些厂家虽然有说符合IEC61131-3标准,但是其并不是完全符合IEC标准,例如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

有些厂家虽然大部分符合IEC标准,但是因为有了指针的运用,所以还是与IEC标准有出入的,例如施耐德,ABB。

日系中富士是做的比较好的符合IEC标准的厂家,国产的有研华,腾控,欧洲的有菲尼克斯,因为他们用的软件是科威的KW软件。

要学习这些厂家的高级语言特性,建议去学习一下传统的PC编程语言Pascal,结合厂家硬件方面的说明,这样会更好的学习这些高级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