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切换开关)怎样保持“1”状态

楼主(2015-09-01):
怎样让切换开关的“1”状态保持。选择“位状态设置”里的“切换开关”,用来控制灯的亮和灭,按一下灯亮,按两下灯灭,效果OK。但按钮的显示效果有问题,现在的情况是

只有手按下切换开关显示状态“1”,手离开则立即显示状态为“0”。请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应该怎样设置,如下图,要求的效果是按一下就上抬,表示“1”,再按一下则下落,表示“0”。

网友A:
用位状态切换开关就ok。

楼主:
试过了,不行啊

引用 网友A:
用位状态切换开关就ok。

网友B:
是你的程序中有问题吧

楼主:
不涉及程序吧,情况是效果是“切换开关”的效果,但表现上为点动开关的表现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程序中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