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FC105换算后通过wincc采集就能显示了吧

楼主(2015-09-01):
程序中FC105换算后保存到DB中,然后用WINCC就能显示了吧?

网友A:
如果有用到WinCC的话,那么在变量管理器中建立变量时选择线性标定功能的话,FC105可以不使用。

网友B:
一般在PLC进行数据处理会好些

网友C:
只要地址对应就行!

FC105处理是没有滤波的数据。

网友D:
是的,在WINCC中建立对应的变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