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机器人维修

楼主(2015-09-01):
目前手上有一台三菱RV-6S的机器人,控制器使用的是CR2B-574,上电显示FAIL,示教能显示,但无法跟控制器通讯上,是什么问题,大神们有遇到过没有??

网友(2017-01-07):
控制器自检失败,里面板卡拔插一下试试

网友A:
1、示教器接插件电缆松动导致数据通信不良;

2、处理器内部数据受到损害,导致系统启动失败;

网友B(2018-07-11):
机积分不够,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B:
机积分不够,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B:
机积分不够     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