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铭牌问题

楼主(2015-09-01):
求助大神告诉小我 铭牌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以后要记得提问要发求助帖,这样大家才能发现你!

就是发帖时是否求助上打钩

这个电动机是利莱森玛,法国的一个品牌

铭牌上的意思是电机的额定电压是两个等级,咱们国家肯定是第一个,也就是上面那个

三角形220V意思是,三角形接法,线电压是220V,这个工厂不常用,很少

一般都是三相380V的

所以我们要采用第二种解法Y接法,也就是Y380

有不明白的继续发帖求助,记住发求助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后要记得提问要发求助帖,这样大家才能发现你!就是发帖时是否求助上打钩这个电动机是利莱森玛,法国的一个品牌铭牌上的意思是电机的额定电压是两个等级,咱们国家肯定是第一个,也就是上面那个三角形220V意思是,三角形接法,线电压是220V,这个工厂不常用,很少一般都是三相380V的所以我们要采用第二种解法Y接法,也就是Y380有不明白的继续发帖求助,记住发求助帖

谢谢你的解答,在请教下,采用Y380接法,是就是一直让电机Y运行吗,这样可以吗?名牌上也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根据名牌的标注,三相220V采用三角形接法,三相380V采用Y接法

但是一般的工厂都是三相380V,所以你要采用Y380接法

切记接错了,电动机耐压就超了会烧毁的

楼主:
多谢你的解答,祝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