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07 数据收集器 掉数据

楼主(2015-09-01):
pk07  在做数据收集的时候经常有部分数据收集不到,

网友A(2016-04-27):
LZ,我想请教一下,你的取样方式是设哪种?我设了触发,但是触发位一直是无。

网友B(2016-08-17):
引用 网友A:
LZ,我想请教一下,你的取样方式是设哪种?我设了触发,...

我也是,请问后来您是怎么设置触发位的?

网友C(2017-04-19):
为什么我做不了这样的效果,每次储存数据生成的表格只有一行,取样总数设为多个的话,生成的每一行都是相同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