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9-01):
今天老师给我出了一道题,感觉很简单,但是我没有思路。这道题是这样:

题很简单,一个按钮,一个灯。手按按钮,按了x时间后松开按钮,然后灯亮,亮的时间是x.。

通俗来说就是按多久后就亮多久。

求大神给一些思路,最好要用到那些指令

网友A:
这问题,你不说出PLC类型,如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你不说出PLC类型,如何回答?

200的

网友B:
按钮常开接TO,同时将TO当前值传送到数据存储器。

将此数做为T1的设定值。

按钮下降沿置位中间点。

按钮常闭与中间点常开串联后接T1。

按钮常闭与中间点常开串联后接灯。

T1常开将中间点复位。

网友C:
这个利用定时器!

很好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按钮常开接TO,同时将TO当前值传送到数据存储器。将此...

网友E:
,上面两楼的童鞋所言能解决问题。

网友F:
看看这个程序!

网友G:
老师闲的蛋疼,布置这个题目

不过很好的训练了你的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钮常开接TO,同时将TO当前值传送到数据存储器。将此...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个程序!

你这个是三菱PLC编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钮常开接TO,同时将TO当前值传送到数据存储器。将此...

我们也是刚学不久,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怎么把当前值传送到数据存储器?我也是接触西门子的PLC不久。谢谢

网友H:
很简单就是不会

网友I:
你老师也真够衰的,连个实际应用的题目都出不了,给你个这样的题目,用来显示他的实际应用能力。

这个题目你要这样分析:

第一步:给按下的信号进行计时(自己考虑一个计时方法,看你要精确到:秒?0.1秒0.01秒?还是1ms?)

第二步:按钮抬起时,把刚才计时时间传递给下一步的控制参数,为下步使用做好准备。

第三步:按钮抬起后,取得刚才计时参数进行输出延时控制

第四步:回复所有控制状态(在第一步之前也要进行初始化,初次编程的或者经验少的话,这些初始化操作可以简化甚至没有,不影响控制即可。建议有个初始化控制操作)

具体怎么实现,用什么PLC来实现,你自己来选。

网友J:
永宏的试了下,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K:
用加一命令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123lvjiang  按钮常开接TO...

用MOV指令就行,各家PLC基本都大同小异。

欧姆龙为例  MOV T0 D0

网友L:
以上的四路2完全可以解决,我也是个新手,进来学了不少。

网友M:
示教定时器,,,,,,,,,,,,,

网友N: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O:
当你手松开的一瞬间,第一次计时就复位变成0了

引用 网友I:
你老师也真够衰的,连个实际应用的题目都出不了,给你个这...

网友O:
好聪明,能想到用sm0.5

引用 网友N: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O:
如果我按钮的开合速率很快以至于sm0.5不起作用了

引用 网友N: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P:
楼主你好 看下我用海为PLC做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你这个好使,对,谢谢。你这个给力我计时的思路,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Q:
西门子PLC己测试能实现

网友R:
都是牛人呐。。。。。。。。。。

网友S:
没任何实际的意义,真想不出在哪里可以实际应用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