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DS11X可测高温物体激光位移传感器是否可以在工业环境里边使用?

楼主(2015-09-01):
ZLDS11X可测高温物体激光位移传感器是否可以在工业环境里边使用?

网友A(2015-10-28):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测量的

网友B(2016-02-25):
ZLDS11X可测高温激光位移传感器因其具有抗干扰性强、在强光环境下也能得到理想的测量效果等特性,特别适用于高温物体的测量。除此之外,它还具有实时编程功能。同时其先进的激光传感器技术可广泛适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它拥有的同步测厚功能,能不借助额外控制器和校准设备,只需将2个该高温传感器成对安装可构成测厚仪(能自动主从识别),实时进行厚度测量,且可用于高温测厚。

应用领域

本产品主要应用于高温被测体的测量,如高温钢板的厚度、宽度、长度、高度、直径、轮廓和液位等测量。

网友C(2016-04-16):
感谢大神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