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厚仪ZM100测透明薄膜的厚度,它的应用领域还有特点?

楼主(2015-09-01):
激光测厚仪ZM100测透明薄膜的厚度,它的应用领域还有特点?

网友A(2015-10-28):
ZM100测厚应用推荐传感器介绍:

ZM100传感器应用领域

可用于物体尺寸的非接触测量与控制,如零件高度、边缘、直径、线径、宽度、间隙、内径、外径等。有效降低了生产后的单件检验成本,并能有效节省原物料的损耗,降低人员需求。

ZM100传感器主要特点

高精度:最高线性度5um;

量程范围广:可测500mm外径的物体(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更大外径型号);

支持多个传感器同步采集(确保工业在线高精度差动测厚);

可以对操作系统实施不同的参数设置,改变测量方式;

在PC上十分直观的显示出测量值,方便对测量过程实施监控;

采用半导体激光器发射的激光(波长660nm)作为探测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系统带有额外的四条输出信号,带负载能力强;

网友B(2016-02-25):
ZM100光幕测厚传感器系统主要应用于发泡膜、铁丝网、半透明薄膜等物体的厚度测量。

而且电涡流测厚方式主要采用KAMAN KD2306电涡流传感器进行,因为KD2306测厚传感器具有高响应频率,高分辨率,且用该传感器组成的电涡流测厚传感器系统对测量环境要求极低,并可不受油污粉尘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