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激光测厚仪测厚的优点是什么?那还有单激光测厚仪?

楼主(2015-09-01):
双激光测厚仪测厚的优点是什么?那还有单激光测厚仪?

网友A(2015-10-28):
 激光传感器测厚系统测量优点:

     在线测厚用这种方法优点是可消除被测体振动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但同时对传感器安装和性能有要求。

     激光传感器测厚系统测量注意事项:

     保证测量准确性的条件是:两个传感器发射光束必须同轴,以及两个传感器扫描必须同步(见本文附图)。同轴是靠安装实现,而同步要靠选择有同步端激光传感器。如真尚有ZLDS10X系列激光位移传感器都有同步端。

    不同步将代来很大误差:如果被测体存在振动频率20HZ,振幅1mm,如果信号不同步延迟1ms,那么就会带来125µm误差。

网友B(2016-02-25):
这个要看选择哪款传感器吧

网友C(2016-04-16):
感谢大神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