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触摸屏的设常数值按钮

楼主(2015-09-01):
各位前辈:

台达触摸屏的按钮中有个设常数值按钮,就是按下后给某个寄存器赋值。它分为写入前触发和写入后触发两种,说明书上的解释是:按钮先置ON,数值再写入,就叫写入前触发,反之是写入后触发。

可是还是不太明白,这2种触发方式到底用在何种场合啊?

楼主:
如果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就最好了,光看这种文字解释很难理解的深刻。

网友A:
你理解错误了。

写入前和后触发的“触发位”。除了说明书还要结合实践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误了。写入前和后触发的“触发位”。除了说明书还...

能举个例子不??

网友B:
如上面柳工所述,写入前后触发是指对触发位元的动作,意思是这个按钮可以对一个字地址进行赋值的同时,再定义一个位地址,这个位地址的触发可以是在赋值写入前,也可以在写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