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双电源的方式有问题吗?

楼主(2015-09-02):
问题是后面输出能连续稳定吗?

网友A:
为什么加两个电源?

楼主:
原来是一套直流,一套交流的,因为交流的烧了,准备换另一套直流,这样行吗?

加两个电源是为了电源的安全吧?!

网友B:
直流电源并联供电只能采用这种方式,不过,要选肖特基二极管,大电流必须用肖特基管,或选低电阻的MOS管。

楼主:
在正常情况下,是开关电源1工作了,还是开关电源2工作了?还是两个开关电源都工作了?

网友B:
这是电源冗余设计,2电源互为备用。

网友C:
功率均衡环没有,下面自己想。

网友D:
调整时电压总有一个高一个低,使用功率不能相加,电源依一个功率输出计算为准。一个输出一个备用。当电压高的那个出现故障,另一个自动输出顶替。这是电源冗余常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