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机不正常散热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5-09-02):
离心机是一种利用离心力使需要分离的无聊得到加速分离的机器,被广泛用于选矿、煤炭、船舶、水处理等领域中。离心机是需要进行连续运行的仪器,在使用中会产生大量的热力,如果离心机不正常散热就有可能会造成仪器的损坏。那么离心机不正常散热的原因是什么用户都知道吗?今天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吧。

离心机在实验中使用的时间长短和正确使用的方法都时刻保证着他的正常运行,在操作的时候应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不可大意,但是也有顾客反映说离心机在使用的时候我们是按照说明书操作的,为什么还是很烫呢?

其实离心机运行时发热很是很正常的,因为机器运行时需要消耗电能,而在电能转化为离心机转子运转的机械能工作,然而能量转化必然会有流失。一部分能量会转化为热量散发出去。使得离心机部件发热。但是如果是离心机部件过热,因此可以看出电能过多的转化成了热能流失掉。根据经验总结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1、离心机超负载运转,使得电流变大,额定功率大于实际功率,超过那部分转为热量散发,使得离心机部件过热。

2、离心机功率过高,而实际需要的功率就这么大,超过部分就流失转化成为电能。

3、离心机设置或者起步装置问题,离心机启动的时候能耗转化率低。如果离心机设置过快或者起步装置出了问题,可以使得离心机功率过大,但能耗转化率低的情况下过热。离心机部件过热会大大缩短离心机部件使用寿命,应当及时找出离心机故障原因并处理。或者是联系离心机厂家,进行离心机故障处理技术支持。

台式低速离心机分离技术是根据颗粒在一个实用离心场合中的状态而发展起来的新技术。离心分离技术也经历了数代更换,由低速医用离心机,高速离心机,超速离心机到超速冷冻离心机,超大容量冷冻离心机。不同密度、大小或外形的颗粒在不同速度的离心场合中沉降,所以一个大体是球形非均一的混合物,可以用离心的方法加以分离,台式低速离心机是为了进一步研究生物化学、分离大量的物质。现推荐台式低速离心机的故障检测和清洁清洗方法如下:

1、主电源指示灯亮,这时应检查炭刷磨损程度,如炭刷磨损超过总量的三分之一,应及时更换新的炭刷。

2、主电源指示灯不亮时,检查指示灯保险丝及室内配电板保险丝是否熔断,同时检查电源线是否接触良好,如保险丝断则应更换保险丝并保持电路畅通。

3、还应检查真空泵表及油压指示值,如油压过高而主机也不能启动,必需检查各油路是否堵塞,特别是节流小孔是否畅通,如不畅通应清洗使之畅通。

4、轴承损坏或滚动受阻,轴承内缺油或轴承内有污垢较多而引起摩擦阻力增大,电机达不到额定转速,应及时清洗或更换轴承。

5、整流子表面有一层氧化物,甚至烧成凹凸不平或电刷与整流子外缘不吻合也可使转速下降,应清理整流子及电刷,使其接触良好。

6、如转子线圈中短路或断路,可用万用表检查,医用离心机重新绕制线圈。转子在使用时可因金属疲惫、超速、过应力、化学侵蚀、选择不当、使用中转头不平衡及温度失控等原因而导致离心管破裂,样品渗漏,转子损坏。

7、清洁离心机腔体和转头,并擦干腔内冷凝水。

8、使用完后要打开门,直至腔内恢复常温。

9、离心之前要平衡样品。

10、离心之后要留意消毒和灭菌。

11、必要时预冷转子,转头的维护和存放,留意保护底部的计数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