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电缆选型

楼主(2015-09-02):
有一个车间需新加两台检测设备,分别是200KW,300KW,最近的配电柜距离为180米,电缆该如何选?是按最大的电流还是乘以一个什么系数?

用YJLV 240*3+1*120的两根可以嘛??

网友A:
200KW用 150*3+1*75,300KW用 185*3+1*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KW用 150*3+1*75,300KW用 18...

这两个是在一起的,要公用线过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200KW用 15...

这个你估算就可以,查表也可以

但是你说他俩是一起的,意思只拉一根电缆,这样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他们是一体的柜子吗?

不是一体的就麻烦了,现场还得涉及其他的柜子,方便单台运行或检修

网友C:
3*150+1铝电缆4根并联供电。费用不到铜电缆的1/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150+1铝电缆4根并联供电。费用不到铜电缆的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两台设备的控制柜距离10米,线缆到车间先过一个开关柜,里面带计量和监控,再从开关柜里面分出去,所以在考虑怎么选线最省

楼主:
这两台是检测设备,一台是动平衡检测,一台是疲劳试验机,需要系数取多大好??

网友E:
当然可以啦,但是好像有点儿浪费,200KW的可以使用3*150+1*75的,300KW的可以使用3*185+1*120的,还有富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