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怎么扩展网口,交换机?路由器?

楼主(2015-09-02):
如题

  1. 想有两个以太网口,一个通讯,一个瞎子啊和监控程序,

  2. 一般常用1214的PLC,1215就带两个网口,但是比1214贵出800多块,而且输入,输出点数也没有增加,感觉不划算,只是在调试时,需要两个网口

  3. 想采用路由器,目前没经过验证,但是路由器,肯定是要能上网,WLAN口接线的,如果,现场没有网线,岂不是挂了

  4. 如果采用交换机,不知道交换机,需不需要上网

  5. 求指教,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任何家用(4LAN口)路由器大部分设置都无关。插上去就行了的。一个口插plc,一个口插屏,一个口插电脑。留下一个口可以分到下一个电柜。所以是4个口。

一插就行什么都不用管。

网友B:
路由器也可以当做交换机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家用(4LAN口)路由器大部分设置都无关。插上去就...

楼主,一语惊醒梦中人。

以前,我是用路由器,做无线下载plc程序,所以一直觉得,路由器要连网

刚刚按照楼主说法,尝试下,路由器不联网,plc插lan口,电脑网线也插lan口,可以下载程序。

楼主,完美的解答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