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的维护保养安全措施

楼主(2015-09-02):
目前电力系统中电力设备大多采用的计划检修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如临时性维修频繁、维修不足或维修过剩、盲目维修等,这使世界各国每年在设备维修方面耗资巨大。怎样合理安排电力设备的检修,节省检修费用、降低检修成本,同时保证系统有较高的可靠性,对系统运行人员来说是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主要介电气设备维护的安全要求,并提出电气设备检查方法和操作实践。

  1、保护接地
  将电气设备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与接地极之间做可靠的电气连接。它的作用是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时,如果人体触及此外壳时,由于人体的电阻远大于接地体电阻,则大部分电流经接地体流入大地,而流经人体的电流很小。这时只要适当控制接地电阻(一般不大于4Ω),就可减少触电事故发生。但是在TT供电系统中,这种保护方式的设备外壳电压对人体来说还是相当危险的。因此这种保护方式只适用于TT供电系统的施工现场,按规定保护接地的电阻不大于4Ω。

  2、保护接零
  在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系统中,将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与供电系统中的零线或专用零线直接做电气连接,称为保护接零。它的作用是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时,短路电流经零线而成闭合电路,使其变成单相短路故障,因零线的阻抗很小,所以短路电流很大,一般大于额定电流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样大的单相短路将使保护装置迅速而准确的动作,切断事故电源,保证人身安全。其供电系统为接零保护系统,即TN系统。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可将TN供电系统划分为TN-C、TN-S和TN-C-S三种供电系统。

  不管采用保护接地还是保护接零,必须注意:在同一系统中不允许对一部分设备采取接地,对另一部分采取接零。因为在同一系统中,如果有的设备采取接地,有的设备采取接零,则当采取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时,零线电位将升高,而使所有接零的设备外壳都带上危险的电压。

  3、设置漏电保护器
  1)施工现场的总配电箱和开关箱应至少设置两级漏电保护器,而且两级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作合理配合,使之具有分级保护的功能。

  2)开关箱中必须设置漏电保护器,施工现场所有用电设备,除作保护接零外,必须在设备负荷线的首端处安装漏电保护器。

  3)漏电保护器应装设在配电箱电源隔离开关的负荷侧和开关箱电源隔离开关的负荷侧。

  4)漏电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国标GB6829—86《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要求,开关箱内的漏电保护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小于0.1s。使用潮湿和有腐蚀介质场所的漏电保护器应采用防溅型产品。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15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小于0.1s。

  4、安全电压
  安全电压指不戴任何防护设备,接触时对人体各部位不造成任何损害的电压。我国国家标准GB3805--83《安全电压》中规定,安全电压值的等级有42、36、24、12、6V五种。同时还规定:当电气设备采用了超过24V时,必须采取防直接接触带电体的保护措施。对下列特殊场所应使用安全电压照明器:

  1)隧道、人防工程、有高温、导电灰尘或灯具离地面高度低于2.m等场所的照明,电源电压应不大于36V。 2)在潮湿和易触及带电体场所的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24V。

  3)在特别潮湿的场所,导电良好的地面、锅炉或金属容器内工作的照明电源电压不大于2V。

网友A:
安全电压等级很重要,分级要严格

网友B(2016-11-24):
谢谢您,学习一下电气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