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5-09-02):
今早,偶的领导下夜班时对偶交代说,延迟焦化装置(正在进行开车准备)有几个温度显示几度(环境温度在二十度左右),让偶处理一下。

巡检中按照领导交代的仪表位号查找,没有查到,于是顺着操作流程图一个一个的查找,终于找到两个温度点的故障,于是进行测试。

先从控制室盘后拆卸测量,万用表显示的温度与操作界面一致,得出控制室内没有问题。

由于近一个周内持续下雨,怀疑现场热偶密封不好进水造成温度显示低,于是到现场处理,可是现场查看,密封良好,接线不是太紧,于是拆卸重新接线,并查看补偿导线是否接反,检查良好。

到控制室查看,温度显示仍然如此。还是处于十度以下的状态,虽然装置没有开车,但其环境温度也是二十度左右,于是到盘后把补偿导线正负接线颠倒,看到温度出现增大大约十度左右。

下午去控制室进一步查看,看到温度缓慢上升到二十多度。

这种故障思绪了半天,得不到结论,现场热偶正负正确,补偿导线正负接线正确,但现实温度就是少了近二十度,把补偿导线一端接反,显示的温度增长了十多度,而且缓慢的增长,到了最后与环境温度差距大约三四度。

如此现象,哪里出现问题?

在控制室内琢磨,莫非补偿导线的外皮包装错误,于是做实验,把现场热偶接线端子处的补偿导线也接反,再到控制室内查看,看到温度显示与早上一样,不到十度范围,把盘后的安全栅(带温度变松)的补偿导线在接正回来,显示的温度有增长了十多度,单比实验之前少了5度左右。

怀疑现场热偶套管内部进水或有问题,现场拆卸查看没有问题,但热偶长度偏小很多,虽然不能显示管线温度,但此时没有开车,管线内部温度和环境温度一致,所以热偶长度短不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

论坛的朋友给分析分析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只剩热电偶没有检查了 时间长了 热偶本身也会出问题 不妨更换一根试一下 也可以对调验证啊 和附近的热偶 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剩热电偶没有检查了 时间长了 热偶本身也会出问题 不...

装置刚刚建造,热偶都是新的,而且安装之前都是校准过得,而且上午现场检查中,也用万用表在现场热偶接线端子处测量过温度,切把补偿导线拆下后测量的纯热偶的接线端子处的温度,得到大约24度的模样,与环境温度非常相似。

网友B:
设备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C(2015-11-12):
你接的I/O端子有没有正负的特殊要求?

网友D:
这么点鸡吧事还用讨论?把热点偶的两端摘下来,另外找一根新的接上,找一杯热开水,把热点偶插进去,看看,如果显示正常,说明热点偶问题。如果显示依旧,说明线路问题。

网友E:
用表直接测量补偿导线的输出值,检查补偿导线是否有外皮破了导致接地等。

另外,把信号线拆下来,对地放一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