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禁止所有输出

楼主(2015-09-02):
请问海为PLC是否有禁止所有输出的功能,比如外部按急停按钮可以执行该指令;

网友A:
查查有没有特殊指令或特殊寄存器

网友B:
下载地址:http://www.haiwell.com/daruanjian/Haiwell(海为)PLC编程手册.rar

按下“急停按钮”,导通“禁止输出”特殊寄存器;然后再用其他方法解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地址:http://www.haiwell.com...

楼主:
哦,是这样的我找了好久了;谢谢

网友D(2018-04-09):
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网友D:
好产品在海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