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美PLC开关量输出类型选择注意事项

楼主(2015-09-02):
MT:表示晶体管输出,MR:表示继电器输出,MRT:表示继电器晶体管混合输出。

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的主要差异在于:

1.电流负载的差异。目前我们使用的晶体管最大电流负载500MA,继电器最大电流负载是5A(EX2N(S)/DX2N(S)系列单独PLC的继电器电流最大负载3A);

2. 输出电源:晶体管只能接DC24V电源输出的,继电器可以接DC24V和AC220V电源输出的;

3.功能特性:如果需要发脉冲带步进电机,要选用晶体管输出或者混合输出的。还有如果输出开关动作很频繁,建议采用晶体管输出;

4.如果继电器盒晶体管都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建议采用晶体管输出,因为晶体管无触点寿命限制,只要电流不超限,使用寿命会比继电器更长。

网友A:
一直没见过顾美的机子   不知道是仿哪款PL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