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脉冲路数

楼主(2015-09-02):
各位老师,台达哪款PLC可以控制六轴伺服?谢谢!

网友A:
改用信捷吧,可以控制10轴!

或者建议你用多台CPU主机并联控制,相互之间485通信

网友B:
台达的好像有,查查手册吧

网友C:
DVP-EH00T3就有4路“脉冲输出”,外加2个“定位模块”;或者使用20PM(运动控制器)。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指导,拟用jsyljb的方法,谢谢。

网友D:
40点以上的EH3机种、28SV2都带有4路200K脉冲输出,可加定位模块扩展;PM的话如果没有较高的插补要求,可以不用20PM,换10PM,直接支援6轴,只是PM的编程方式与DVP系列有不同之处,需要花点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