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通讯口

楼主(2015-09-02):
我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我的设备配有触摸屏,在调试过程中非常麻烦,因为海为PLC只有一个编程接口,触摸屏用了我的电脑又无法监控程序,所以要先将触摸屏连接上设定好参数然后拔掉接编程电脑;麻烦呵呵;

   看看谁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将两个同时连接上;同时也希望海为能够做两个接口比较好;

楼主:
哦,图片搞成附件了抱歉!

网友A:
手册里截图的,全系列主机自带两个通讯口,所有通讯口的功能都是一样

楼主:
触摸屏也是RS232口,编程也是232口啊,RS485要与变频器通讯用;怎么办?

网友B:
楼主,我觉得你可以加一个通讯扩展模块,通讯扩展模块的功能和主机的通讯口功能一样。项目完成后,把通讯模块拿掉就可以了。   以后这个通讯模块可以用在其他项目上,或者用于调试 很方便

楼主:
安装不方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不方便吧!。。。。。

不会的,就直接用通讯模块的并口线接你这套设备PLC或者最后一个模块的并口就可以了,用完断电拔下即可。

当然使用过程注意下PLC的硬件配置即可。

网友C(2016-06-29):
本来就有两个通讯口了 以后还有一个以太网 如此方便 你还没习惯

楼主(2016-10-07):
我觉得这点最好改善一下,编程口插了触摸屏,调试确实不方便;

下面是信捷的比较方便,可惜功能少

楼主:
为何不把编程口改成USB的,或者RJ45的也可以;这样比较高大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何不把编程口改成USB的,或者RJ45的也可以;这样...

貌似快有以太网主机了

看型号列表:

楼主:
现在为什么没有S系列(混合型)PLC了?真是遗憾!!!

楼主:
呵呵,这样也可以;无意中看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为什么没有S系列(混合型)PLC了?真是遗憾!!!

据我从海为业务员了解 这两款混合型主机 会一直  一直  一直销售下去得哇!

网友E(2017-04-21):
加上扩展模块就可以啊。完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