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1200PLC,直接用网线连接,通讯正常,通过路由器就不可以了

楼主(2015-09-03):
  1. 路由器未联网,1200PLC,MCGS触摸屏,笔记本

  2. 将PLC,触摸屏,笔记本都连接到路由器上,

    笔记本IP192.168.0.241

    PLC的IP192.168.0.100

    HMI的IP192.168.0.10

  3. 笔记本可以下载和监控PLC,但是无法下载MCGS,而且PLC和MCGS无法通讯,但是直接连接PLC和MCGS是可以通讯的

求助,万能的吧友,难道是MCGS不能用路由器下载,我还给他添加了TCP/IP父设备,还是不行,先排个队,求助大家,我再回去研究研究

网友A:
连接的网线压线有要求吗?568B,还是568A-568B.

网友:
B线,电脑可以与MCGS下载

看看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你的交换机没问题吧

我的上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MCGS和4台PLC通过交换机通讯的

我通过交换机给MCGS下载程序是可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交换机没问题吧我的上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MCGS和...

感谢,楼主,不是路由器的问题,是PLC少了,TRCV指令,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