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扩展下200PLC的通讯DB9口

楼主(2015-09-03):
  1. 一般会买224使用,而224的PLC,只有一个通讯口,这个通讯口是要进行485通讯的

  2. 程序跑起来就,无法监控程序了

  3. 想给它扩展个DB口,首先,直接搞个1转2的DB口,肯定是不行的,最终,还是要走到PLC上的DB9,同一时刻怎么可能走两个通讯模式

  4. 应该是可以的,西门子自己,不也有扩展通讯模块EM277吗

    求助,万能的吧友,怎么做才可以实现呢,只需要一个就可以了,每次调试用

网友A:
224xp或者2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xp或者226

不是要这样的结果,我是在想,能不能,不花钱,买模块,就给224 CN扩展一个通讯口,既然西门子可以外加EM277来扩展DB9通讯口,那么通过最后一个模块上的扩展电缆,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网友B:
那个EM277是DP协议,200的是PPI,他也不是一样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EM277是DP协议,200的是PPI,他也不是一...

我是指EM277,那个口,能不能下载plc程序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那个EM277是DP协...

如果,EM277不能下载plc,只能485通讯,那么问题还有的救,怎么给plc扩展一个485接口,原来的接口保持下载程序

网友C(2018-08-24):
不可实现, 建议直接可以购买耐特PLCCPU224XP 的型号,本身自带2个通信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