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错将通信速率写成1200如何恢复

楼主(2015-09-03):
请教各位老大:

     欧姆龙CPM1A错将通信速率写成了1200

网友A:
求教,我也想学习啊!!!!

网友B:
工程栏里边的plc设定里边不能改吗?里边有个上位机链接端口,你设置试一下。

网友C:
其他PLC我用的扣电池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他PLC我用的扣电池的方法解决了

那什么都没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这样

网友E:
重新设置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