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急求!!!DCS500

楼主(2015-09-03):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ABB DCS500出现故障,安操作器上复位键故障复位不了,每次都要断控制电很是麻烦,各位大神有什么简单的故障复位的方法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复位按钮不能复位,证明故障持续,根据所报的故障仔细排查

断电情况应该是系统自动复位,所以故障也就复位了,这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复位按钮不能复位,证明故障持续,根据所报的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复位按钮不能复位,证明故障持续,根据所报的故...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