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的散热措施总结,很实用

楼主(2015-09-03):
我们的配电柜内部都存放了大量的电力或通信设备,但是这些设备在长时间的工作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配电柜内部的温度升高,配电柜内部高温就会严重影响到设备的正常工作,耽误我们的正常工作日程,所以我们的配电柜的散热问题不容忽视,并且需要得到重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基业达是如何对配电柜内部的三人问题进行解答的。
     比如通信系统用室外不锈钢机箱机柜是指直接处于气候影响下,由金属或非金属制成的,不允许操作者进入操作的、适合通信设备在室外安装的柜体。
   1、通风式,壳体外部空气与机箱机柜设备舱内部空气进行对流的结构方式。
   2、无通风式,壳体外部空气与机箱机柜设备舱内空气不进行对流的结构方式。
   3、隔热型,机箱机柜壳体是由含有低导热夹层材料的多层结构的机柜。低压配电柜
   4、空调型,机柜外部空气与机柜设备舱内空气不进行对流的结构,机内温度采用空调器进行控制调节。
   5、热交换型,机柜外部空气与机柜设备舱内部空气不进行对流的结构,机内温度采用热交换器进行控制调节。
   6、风扇型,机柜外部空气与机柜设备舱内部空气进行对流的结构,利用风扇强迫对流进行换热方式。
   7、自然通风型,机柜外部空气与机柜设备舱内部空气进行对流结构,利用自然风对柜内设备进行换热的方式。

网友A:
果断授精   自控行业的指导性规范

网友B:
详细一点更好啊。。。。

网友C:
好的 好的!!!!!!!!

网友D:
楼主辛苦了,总结了这么多种散热方式,但是如果再有图片那就好了

网友E:
楼主:好像分类重叠,自己再看一下就明白

网友F(2018-07-20):
实现机柜内部降温冷却

保障电气控制系统安全

电控柜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

工业电气控制柜(如 PLC 控制柜)内部通常集成较多大发热量的高精度控制模块及各种分立电子元器件,这些 精密元件长期在高温环境中工作,不仅会提前老化,缩短使用寿命,而且,一旦控制柜内部温度过高,就会严重影响 控制精度和控制稳定性,甚至导致元气件烧毁,造成意外停工。

美国依爱 EXAIR 机箱冷却器是一款针对电子元器件集成系统、电气机箱、电控柜、配电柜、PLC 控制柜等工业 柜体而专门设计的冷却产品,可对柜体内部发热量较大的关键电子元器件、连接线路进行针对性更强的局部冷却,也

可对控制柜整个内部进行恒温调节。

美国依爱 EXAIR 机箱冷却器以标准工业压缩空气为唯一动力来源,可瞬间降低压缩空气温度 30-35,从而

在不使用任何冷却媒介的情况下,神奇地实现发热器件或机箱内部的降温冷却。

机箱冷却器制冷原理

压缩空气(5-7BAR)流经涡旋管后变成冷、热两股气流。热

气流通过涡旋管排气装置以稍高的压力排出,冷气流通过分流

器导入机箱内的发热部位,降低并稳定机箱内部温度,而外界

空气及杂物不会进入机箱。

产品优势及特点

1.  终生免维护,无电气件,无活动部件,使用期间无需更换任何备件。

2.  体积小:长度不过 20 厘米。重量轻:重量不过 1 公斤。

3.  便于安装,现场改造便利。仅需在机箱顶部钻一小孔安装,接上气源,几分钟内就可投入使用。

4.  超低温的气流冷却,降温效果明显。仅以压缩空气为媒介,瞬间产生-28的温降,可通过冷空气分配管对密封电 控柜内特别高温的大发热量关键电子元器件进行专门的局部冷却,效果极其明显,同时,还可以增装一个电子恒温器 对电控柜内部实现恒温调节,并节约压缩空气。

5.  可实现控制柜完全密封条件下的有效散热,避免了外界一切污染源对机箱内部产生污染。

6.北京华宇利创科技有限公司将竭诚为您服务,欢迎咨询。

网友(2018-12-21):
相信有这个 能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