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计时器使用

楼主(2015-09-04):
上下两个延时器功能是一样的么,EN和ENO使用(如图2)与不使用(如图1)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EN是使能,好像是必须使用,ENO是往下的能流,可以不适用。

网友B:
好像说是带EN的带累计功能吧  我自己没有试过

网友C(2015-11-22):
无所谓,可应用也可不用。

网友D(2016-11-18):
功能是一样的EN使能是可以在功能选项中去掉的

网友E:
EN为使能端,如果你选了EN/ENO功能,那么要用到此功能块,EN必须为TRUE。

网友F(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