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5-09-04):
刚装的STEP7打不开,按照百度里的方法说启动这个服务就可以了,可是我的这个服务就是启动不了,该怎么解决?是重新安装STEP7吗?可不可在安装STEP7时只选择安装自动化许可证呢

网友A:
应该可以,应该是你的自动许可证文件损坏了的,重新安装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卸载重装吧

网友C:
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卸载不干净又装不了了

网友D:
重新安装许可证

网友E:
需要授权,你这个估计是授权到期了,或者没有授权。

网友F:
首先,安装授权管理软件。

然后,搞个授权。

网友G:
不用卸载,右键点击管理员方式运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