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故障判断排除

楼主(2015-09-04):
一、表面声波触摸屏故障现象分析处理方法

故障一:触摸偏差

现象:手指所触摸的位置与鼠标箭头没有重合。

分析: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在进行校正位置时,没有垂直触摸靶心正中位置。处理方法:重新校正位置。

故障二:触摸偏差

现象:部分区域触摸准确,部分区域触摸有偏差。

分析: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积累了大量的尘土或水垢,影响了声波信号的传递所造成的。

处理方法:清洁触摸屏,特别注意要将触摸屏四边的声波反射条纹清洁干净,清洁时应将触摸屏控制卡的电源断开。

故障三:触摸无反应

现象:触摸屏幕时鼠标箭头无任何动作,没有发生位置改变。

分析:造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下面逐个说明:

(1)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所积累的尘土或水垢非常严重,导致触摸屏无法工作。

(2)触摸屏发生故障。

(3)触摸屏控制卡发生故障。

(4)触摸屏信号线发生故障。

(5)计算机主机的串口发生故障。

(6)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发生故障。

(7)触摸屏驱动程序安装错误。

二、电阻触摸屏故障现象分析处理方法

故障一:触摸偏差

现象:手指所触摸的位置与鼠标箭头没有重合。

分析: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在进行校正位置时没有垂直触摸靶心正中位置。触摸屏上的信号线接触不良或断路。

处理方法:重新校正位置;查找断点重新连接或更换触摸屏。

故障二:触摸偏差

现象:不触摸时鼠标箭头始终停留在某一位置,触摸时,鼠标箭头在触摸点与原停留点的中点处。

分析:有异物(非主动触摸)压迫电阻触摸屏的有效工作区内。

处理方法:将压迫电阻触摸屏的有效工作区的异物移开。

故障三:触摸无反应

现象:触摸屏幕时鼠标箭头无任何动作,没有发生位置改变。

分析:造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下面逐个说明:

(1)触摸屏发生故障

(2)触摸屏控制卡发生故障。

(3)触摸屏信号线发生故障。

(4)计算机主机的串口发生故障。

(5)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发生故障。

(6)触摸屏驱动程序安装错误。

三、电阻屏常见故障与排除

1.电阻屏触摸鼠标只在一小区域内移动或电阻触摸屏不准

一般在第一次装驱动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请运行触摸屏校准程序。在改变显示器分辨率后也必须运行触摸屏校准程序(开始—程序)

2.鼠标一直在显示器四边的某一点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电阻屏的触摸区域(电阻屏表面分为触摸区域和非触摸区域两部分,点击非触摸区域是没有什么反应的)被显示器外壳或机柜外壳压住了,相当于某一点一直被触摸。如果是机柜外壳压住触摸区域您可以将机柜和显示器屏幕之间的距离调大一点,如果是显示器外壳压住触摸区域您可以试着将显示器外壳的螺丝拧松一点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请与我公司技术部联系。

3.鼠标跟手触摸移动方向相反,这是触摸屏控制盒与触摸屏连接的四线接头接反将方向调一下就可以了。

4.触摸无响应检查触摸屏的连线是否接对,其中一个连接主机键盘口的连线(从键盘口取5伏触摸屏工作电压)有没有连接,请检查连线观察触摸屏控制盒灯的情况,如果不亮或是亮红灯则说明控制盒已坏请更换。如果确认不是以上请况请删除触摸屏驱动并重启动计算机重新安装驱动,或更换更新更高版本的驱动。

主机中是否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例如某些网卡安装后默认的IRQ为3,与COM2的IRQ冲突,此时应将网卡的IRQ改用空闲未用的IRQ。也可能是计算机主板和触摸屏控制盒不兼容,请更换主机或主机板。如果触摸屏在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发现触摸屏有些区域不能触摸,则可能是触摸屏坏了请更换触摸屏。

四、红外式触摸屏常见故障与排除

1.决双击不太灵敏

打开红外屏较准程序调节它的灵敏度,把灵敏度调低。

2.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漂移现象

由于红外屏的工作原理是靠红外线来工作,所以平时当衣袖等物碰到红外屏时也起触摸的作用(如用手点触摸屏时,衣袖也同进点到屏上,就会出现鼠标指针不在手指点的位置上,这个问题不是漂移现象)。

3.在什么情况下对触摸屏进行校准

如果您是第一次安装红外触摸屏或者您计算机的分辨率发生了改变,那么您必须重新校准触摸屏。校准的方法如下:单击"校准"按钮,当显示校准界面时,请依次点击界面上的图标,校准完毕时校准界面将自动消失,校准后产生的数据将立即生效。如果您觉得校准的效果不理想,可多次进行校准,直到指针跟踪的效果很理想。然后按下“确认”按钮

网友A:
不错的帖子  果断授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帖子  果断授精

网友C:
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D(2018-10-31):
分析的很详细,分析的很详细,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D:
分析的很详细,分析的很详细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E(2018-12-04):
正在学习使用触摸屏,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