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的故障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5-09-04):
CPU315-2DP/PN,BF1和BF2同时亮起,其余指示灯不亮,PLC停止运行,通信连接不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硬件故障吧。

最好就是在线监视下PLC.查看故障信息。

楼主:
装载OB86有用吗?OB86的程序要自己写?

引用 网友A:
硬件故障吧。最好就是在线监视下PLC.查看故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