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指令

楼主(2015-09-04):
最近接触一个锅炉程序,其中看到一个这样的指令,如图:

这个是库指令吗?

如果是,是哪一个库?还是作者自己写的库自己用的,没有发布?

反正标准库里没有?有点像模拟量转换?

我大致猜测InAiL InAiH对应4-20mA,PvL PvH对应量程,Av应该是模拟输入模块的地址。但这是个什么计算指令,输出值如何?下面三个I你Add,NumAdd,Average有代表什么?Err什么情况下才输出?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调用带参数的子程序指令吧,程序里应该有一个名为AnalogModule的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调用带参数的子程序指令吧,程序里应该有一...

谢谢,确实有,不过被作者锁起来了,但是有作者的联系方式,联系看看

网友B:
肯定是自己编写的带参数的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