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这个程序什么错误

楼主(2015-09-05):
求组这个程序为什么每次到那一步都下不去。

楼主:
拉拉阿拉拉拉啦啦啦啊啦啦啦

网友A:
去掉W50.00上升沿试试

楼主:
你好。去掉w50.00是可以的,有很多别的方法也是可以的。比如我通过定时器触发输出w50.00,让后通过w50.00的上升延触发snxt w0.04,也是可以走到下一步的。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用图上那种方法就是不可以。我以前一直用的三菱plc,步指令是很好用。

引用 网友A:
去掉W50.00上升沿试试

网友A:
我也不熟悉欧姆龙的,按理说是可以的

网友B:
扫描不到吧,估计是时序问题。

楼主:
回复内容:什么时序问题,搞不懂。三菱都用的好好的。

引用 网友B:
扫描不到吧,估计是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