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雷电机跳闸在线等答案

楼主(2015-09-05):
今天上午,天空打雷,生产系统一台变压器下的负载,有1/3的电动机在运行过程中跳停,电源开关没有动作,仅仅接触器断开,也没报警及故障,重新起动就好了

请问各位大侠,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是晃电,其它的2/3为什么没跳?

网友A:
断电后接触器跳开的时间,是由接触器的机械特性决定的,各个接触器不可能完全一致。比如,某接触器断电100ms就跳开,同型号的另一接触器可能是99ms跳开,还有101ms跳开。如果断电时间正好在这个范围,难免有一部分跳开,另一部分没跳开,这样的现象正常吧!

网友B:
打雷时,如果因为雷击高压导致避雷器动作,而避雷器瞬时放电导致电压降低到低于避雷器截止电压才恢复阻断功能,你这个应该你加装了低压避雷器吧,如果是高压避雷器的话此种现象较少

网友C:
避雷器动作会短暂泄压,也就是接地,此时电压会被拉低,有些时候给线圈串个电容作续流会有些作用的。

网友D:
尽量的别使用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