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传送指令编写抢答器

楼主(2015-09-05):
各位大神,请问一个问题,有四组抢答器,四个按钮控制四个指示灯。主持人按下启动按钮后可以进行抢答,按下停止按钮后,指示灯熄灭。普通程序编程可以编出来,现在正在自学功能指令,请问各位用传送指令等能不能编程,是否可以简化原来的程序。

楼主:
学习到功能指令,想自己编一下程序,可是无从下手

网友A:
如果不介意同时按,总是某一个活的优先的话,可以按照上面做。如果介意,那么要用中断做。

无从下手是什么意思?有编程手册就可以了。

楼主:
抢答器肯定需要优先的,而且还要互锁,这一点用传送指令处理请问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介意同时按,总是某一个活的优先的话,可以按照上面...

网友A:
啥意思的啊?这句话“抢答器肯定需要优先的,而且还要互锁,这一点用传送指令处理请问”特别是最后请问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