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威伦TK6070IP的系统时钟来同步S7-200的时钟

楼主(2015-09-05):
如题,因PLC掉电时间过长,时钟总是回归到原始状态,要重新设置,威伦的触摸屏自带有万年历,想用威伦的系统时钟来同步西门子PLC S7-200的时钟,要怎么来编程?

网友A:
读取触摸屏时钟,写入到PLC寄存器。

网友A: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自己试下吧

楼主:
好的,我试下,不管行不行都感谢两位!!

楼主:
还是不行,无法显示正确的日期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取触摸屏时钟,写入到PLC寄存器。

网友C:
需要转换成BCD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