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开关检查维修时注意事项

楼主(2015-09-05):
真空压力开关按功能分,有通用型和小孔口吸着确认型;按电触点的形式分,有无触点式和有触点式。一般使用的压力开关,主要用于确认设定压力,但真空压力开关确认设定压力的工作频率高,故真空压力开关应具有较高的开关频率,即响应速度要快。

检查维修真空开关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1)需要用手直接触及真空开关进行检修时,真空开关必须处于开断状态,同时还必须断开开关的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并将主回路接地后才可以开始检修。
(4)需要更换管子时,不可碰伤真空管子的绝缘外壳、焊接部位和排气管等;不要使波纹管受到扭力;安装好后应对三相的触头接触同期性、触头超行程尺寸等进行必要的调整。
(2)真空开关中采用电动的弹簧操作机构时,一定要松开合闸弹簧后,才可以开始检修。
(5)不可用湿手、脏手触摸真空开关。
(6)真空开关的检查工作结束时,要认真清查工具和器材,防止遗漏丢失。
(3)真空开关上装有浪涌吸收器(又称阻容保护回路)时,一定要按照使用说明书的注意事项,采取接地措施。

注意:当真空压力达到设定值时,开关处于接通状态,发出电信号,指挥真空吸附机构动作。当真空系统存在泄漏、吸盘破损或气源压力变动等原因而影响到真空压力大小时,装上真空压力开关便可保证真空系统安全可靠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