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猜猜这两个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5-09-05):
在客户那里看到一台机器上装了两个这玩意,不明白什么作用,通过阅读操作书才明白。大家不妨先猜猜,回头再公布答案。

网友A:
   看不出来是什么设备,什么功能  ?  是不是光电检测?  还是测距?

网友B:
到位检测?

网友C:
电磁线圈,应该当吸铁石用的吧,吸住后定位移动元件的

网友D:
没看出来像是检测元件,倒是很像电磁线圈,应该是吸掉落的物件或者帮助固定工件的吧,

等待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E:
这个会不会是用来双手启动用的光电传感器呢?

网友F:
等待楼主公布答案!

楼主:
5楼答案正确,用来双手启动用的光电传感器。在触摸屏上有一个启动开关,打开之后这两个光电传感器才有效,这样是方便了,单从安全的角度来讲,个人认为不如机械式的好,如果有异物掉到里面或光线问题引起误启动,将会带来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5楼答案正确,用来双手启动用的光电传感器。在触摸屏上有...

   对的,这个很是不安全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