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模拟量通道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5-09-05):
由于省成本的考虑,采用模拟量通道切换来做温度控制。现在做通道切切换时显示的温度的数据总是在对与错之间切换。谁知道原因呀。

网友A:
传感器用继电器来切换,再处理数值吗?

网友B:
如果能通过切换的方式,那就说明数据的读取要求不高,切换之后等等“一定”的时间再来读取需要的数据。至于切换期间耽搁的数据可以使用切换前的数据填满。

网友C:
这两个图说明什么问题?哪个是错误的?

网友D:
没看出来什么情况,楼主最好再详细下描述自己的问题。

楼主:
问题找了是干扰造成的。谢谢各位的帮助。图1是对的,图2是错的

网友E:
先检查下硬件接线有没有虚接的地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找了是干扰造成的。谢谢各位的帮助。图1是对的,图2是错的

难道没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