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concept下载报错

楼主(2015-09-05):
求高手指点,在线等,好心的兄弟打电话教教,18054351698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呀 ?

concept下载时候出现的错误

网友B:
变量地址重复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不让下载吗?是错误提示,还是报警提示,数目可以修改的

网友D(2015-11-22):
多次写入一个寄存器地址,将直接变量改为变量表中已经定义好的变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