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做流量计瞬时、累积计算

楼主(2015-09-05):
4台流量计(4-20mA信号输出),流量 10m3/h,想通过PLC来定量控制,累积流量达到25 m3时自动关闭泵,(请教通过一台PLC如何实现?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PLC计数模块,判断模块

以及在上位机组态设置清零功能。

楼主:
能通过 PLC S7-200 流量累积计算来实现吗, PLC累积计算好像比较麻烦,时机中断只有2个(10,11),要控制4个流量计,中断号不够。请指导,谢谢!

网友B:
做个自动累加很简单啊   没多难的

网友C:
可以用定时中断做累加,4个流量计同时累加,把中断时间做小点即可,流量乘以中断时间就是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