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B系列屏的一个严重问题

楼主(2015-09-05):
我新买的B-07S411触摸屏,如果按钮画的比较小(像花生米大小),且位于屏幕的四边(尤其是四个角落)的地方时,触碰时无效。是不是台达的触摸屏都是这样啊?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触摸按键周边,有时管用。

网友B:
这个估计大部分屏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吧。

网友C:
一个是边缘位置可能不在触控有效区域里,这和工艺有关,另一个是有些机型进入系统菜单的方式是通过长按右上角3秒以上来进入,以前的一些机型还有两个角一起按的情况,所以可能有被系统定义的功能给占用了的情况。

网友D:
如果“触摸键”太小,导致“电阻”感应区没有反应;另外手指比较粗,所以不行。要么“更新韧体”试试?建议改成“文字”或“数值”显示。

楼主:
昨天试了一下信捷的触摸屏(TG765),我把按钮做的非常小,直径约5mm,而且紧紧靠在屏的四个角上,结果触碰时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灵敏。

但是信捷的软件功能太简单了,做最一般化的简单控制还可以,稍微个性化一点的就不行了,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边缘位置可能不在触控有效区域里,这和工艺有关,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