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新手问题 触点输出

楼主(2015-09-05):
如图:    Q0.1线圈有输出,可本身的触点为什么不接通的,这样就保持不住了。急急。

        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各位前辈 有遇到过么,或知道的给个解答,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建议你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推荐使用最基本的起保电路,出了问题很好查。不然会出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到时候还是害你自己。

网友B:
程序中逻辑有冲突,以前我遇到过,把程序整理一遍,拆分成简单的逻辑。

根本原因还是楼上说的很对,要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否则会造成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C:
程序中用了几个Q0.1输出,这个原因是因为你后边还有Q00.1,而后边的没有输出,你在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
双线圈输出了吧,仔细查

网友E:
估计如楼上所说,双输出吧。

如果不好排查就简单编写个程序,可以判断硬件。

网友F:
绝对是网络34以后还有Q0.1的线圈,并且这个线圈没有导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双线圈输出了吧,仔细查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另一个子程序还有Qq0.1,本来子程序里调用有一个位的,后来删掉了没注意。

网友H(2018-08-27):
程序的其它位置有把该触点的输出复位掉了,所以该位置的输入不会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