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RS422/RS485口的区别

楼主(2015-09-05):
这三种通讯端口都是串口,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区别:

1、通讯距离

RS232口最大通讯距离是15米,而RS422/485最大通讯距离是1200米。

2、所连接设备个数

RS232只能连接一个设备,而RS485可以连接多个设备。

3、端口的定义

RS232是标准接口,为D形9针头,所连接设备的接口的信号定义是一样的,其信号定义如下:

    而RS422/RS485为非标准接口,一般为15针串行接口(也有使用9针接口的),每个设备的引脚定义也不一样。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RS422和RS485也有区别:RS422为4线制,全双工模式;RS485为两线制,半双工模式。

 注:这些都是物理层的协议

   简单点说,不同的电压范围代表高低电平,实际使用中不必考虑,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模块,价格低稳定,根本不用自己做。而西门子的PPI、MPI、PROFIBUS、MODBUS、USS都是基于软件编程是通信协议,由各设备的功能决定。

网友A:
平常兄,

有些只是传说。

我亲自的经历是做一个NDC薄膜厚度测试数据的远程数据采集。一台放在生产部的电脑,对车间5台NDC的在线数据进行数据采集,采用多RS232接口。距离约100米。通信电缆都是我做的,布线也是我做的。

这个例子说明RS232只能满足15米通讯距离是有条件的,看你做什么,如果实时控制就要小心,但对于数据采集通过软件可以工作在稍微长些的范围,我的应用极限达到100m,打个折作为数据采集60m应该不成问题。

其次,虽然RS232每次只支持点对点通讯,但采用巡回方式仍可以实现一点连接多点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常兄,有些只是传说。我亲自的经历是做一个NDC薄膜厚...

谢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B(2015-10-17):
工业生产环境中,不要使用一般的极限数据,现场的环境干扰因素太多,噪声大的环境RS232五六米长度都能让你一直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