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亮度调整

楼主(2015-09-05):
请问威纶屏MT508TV5WV屏怎么调亮度?

网友A:
系统设置里面试试。一直使用,没有调整过。

网友B:
调整亮度,会影响触摸屏的寿命的!

网友C(2017-05-27):
用系统字LW9040 ,建立一个多状态设置原件,属性里设置递加或递减。按住递加按钮时变亮,按住递减按钮时变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