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3扩展定位模块?

楼主(2015-09-05):
  1. 我查手册,定位模块有01PU-H和01PU-H2。那么EH3该用哪个型号的定位模块呢?

  2. AB系列的伺服电机C31315PS编码器是增量型,还是绝对型?

    谢谢指导!

网友A:
模块向下兼容,用新的H2就可以了

网友B:
台达只有A2系列中的新机型有绝对型编码器,其他都是增量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