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与MT4414TE数据类型不一样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06):
1200PLC与MT4414TE数据类型不一样怎么解决,在触摸屏里输入的值在plc中可以显示,但是在触摸屏中写完就变成0,当在plc中写入值时触摸屏无法显示,一直都是零

网友A:
你好,我也是初学PLC和HMI,能分享一下如何设置PLC与HMI使得他们通信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是初学PLC和HMI,能分享一下如何设置PLC与HMI使得他们通信成功吗?

把plc属性里的保护中HMI打勾:如果不在里面、你找找、最后就是IP设置在同一网段:在触摸屏里组态时要注意选择1200协议